用ArtCAM 2008雕刻圆形不圆什么问题

楼主(2012-09-20):
各位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我做出来的总是不圆的,找不到问题,进给用1也不行,分辨率调到最高也是没用,刀具用0.3的还是不行

网友:
看看丝杠映射对不对?

网友:
机器问题

楼主:
跟机器没问题的,是软件问题,

网友:
换一下加工策略试试

网友:
注意看下X軸或Y軸的步進電機, 在進步的時候是否有退格, 我之前是Z軸的下切速率設的太慢, 下切的時候有退格, 導致雕一會后Z軸誤差就很大, 後來將Z軸的下切速率調快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