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利用一只n-JFET实现LDO功能?

楼主(2012-09-20):
看了n-JFET的输出特性曲线,感觉n-JFET应该工作于欧姆电阻区,可是还是想不太通,有人能解释下吗?

网友A:
图示斜线段近似于直线,VDS/IDSS=R (VDS小于5V),图中水平直线段表示IDSS饱和,随VDS增加不再增加。在垂直直线段DS沟道击穿,管子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示斜线段近似于直线,VDS/IDSS=R (VDS小于5V),图中水平直线段表示IDSS饱和,随VDS增加不再增加。在垂直 ...

我想问的是:

我在D极加上一固定的电压,怎样通过调节Vgs来使得Vds之间为一恒定值,即使得S极也为固定电压

网友A:
Vgs调节时DS段就相当于可变电阻,要用这个做稳压吗?好像得不偿失,难道你要的功率很小吗?再说集成稳压器都那么便宜了,都比一个JFET便宜,那你还费这么大力气干啥

楼主:
有一个集成芯片是这么做的,所以我要理解原理,才好另外挑一个n-JFET,可是愣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s调节时DS段就相当于可变电阻,要用这个做稳压吗?好像得不偿失,难道你要的功率很小吗?再说集成稳压器 ...

有一个集成芯片是这么做的,所以我要理解原理,才好另外挑一个n-JFET,可是愣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集成芯片是这么做的,所以我要理解原理,才好另外挑一个n-JFET,可是愣不明白

这个图没看明白,似乎Q1是给电池充电时调整电流用的,G极电位变化DS间导通电阻就会相应变化,也许当电池没电了就会通过这个电路给电池自动补充能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集成芯片是这么做的,所以我要理解原理,才好另外挑一个n-JFET,可是愣不明白

那个njfet是当开关还是LDO?上传整个图看看呗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BQ2060用SST113非常好,为什么要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集成芯片是这么做的,所以我要理解原理,才好另外挑一个n-JFET,可是愣不明白

楼主弄明白了么?G的电压和vbat电压都为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