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初学者,进入不了编程模式,求助大神们

楼主(2012-09-20):
最近在学习avr,很想下载程序进去atmega16中,跑跑看。但是一直进入不了编程模式,下载不进去,progisp显示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用了ATMEGA 16L 8PU 和ATMEGA 16A PU都下载不进去,两块芯片都是网上新买的,是锁了吗?怎么判断芯片是否“死锁”,求助各位!

网友A:
全新的芯片拿到手,什么外围都不要,就先查ISP那六根线,确定和下载器连接没有问题了,读取熔丝位,能读出来了,下载程序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先查一下熔丝位的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新的芯片拿到手,什么外围都不要,就先查ISP那六根线,确定和下载器连接没有问题了,读取熔丝位,能读出 ...

我就是先读取熔丝位,但是读不了,显示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isp连线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一下熔丝位的配置吧

是RD吧,我有先按那个,但是也是显示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网友C:
再看看连线吧。用的啥下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看看连线吧。用的啥下载线?

ISP 10pin

网友:
多半是ISP的那几根线接错了吧!!!!!

网友:
还是建议查查线。

网友:
鸡毛位列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芯片启动程序错误   )

网友:
硬件连接先检查,用了这么多AVR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真的是硬件问题,我的下载器有问题,下载器上sck与atmega8的sck没有焊上(图上的红点处),我用导线连了一下搞定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次下载用了两三分钟,时间好像有点慢啊。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J1:AVR烧录时用于降速的端口,当第一次烧录某AVR芯片的时候,建议短路此跳线!!后续当AVR的芯片烧成熔丝为高频8MHZ左右振荡频率后,再重复烧录此芯片就不必短路此跳线帽!!”

网友D:
我以前也有这样的一个下载器出现这个问题,后来换了个就好了。说不定也是这样的,你还真是有耐心居然找到mega8的引脚上了,佩服!回去救活我的下载线。

楼主:
请问那个下载要两三分钟,是不是不正常,怎么才可以快点呢,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也有这样的一个下载器出现这个问题,后来换了个就好了。说不定也是这样的,你还真是有耐心居然找到me ...

我是碰巧的,这个办法是最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