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学NIOSII出来工作有实际价值么?

楼主(2012-09-20):
学fpga是侧重verilogHDL或VHDL的逻辑设计还是学nios2?
感觉nios2就是在玩C语言,但是用c语言在nios2上实现的功能用单片机或者arm实现成本会更低,效果也还可以,
我自己还是觉得代码的逻辑工作时会设计更有用些吧。。。

大家什么看法,在实际工作项目中niosII用的广么?

网友A:
当你需要一个高实时性+逻辑控制的系统的时候,你就明白fpga+nios的用处了。

网友:
当然是侧重verilogHDL或VHDL的逻辑设计,这个都不学好,那还叫学FPGA吗?
放开学逻辑设计吧,这个深入还是挺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你需要一个高实时性+逻辑控制的系统的时候,你就明白fpga+nios的用处了。

高实时性+逻辑控制都是FPGA的强项。但是和nios没有关系吧。如果使用nios还不如使用单片机+FPGA。

网友C:
干什么工作?

网友D:
市场吗? "C" 写10万行的行情没有比 verilogHDL或VHDL 写 100行的行情好!

因为专业软件工程与韧体描述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样写,一般软体工程的人是不会了解的.......
A<= B;
if({A,B}==2'b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市场吗? "C" 写10万行的行情没有比 verilogHDL或VHDL 写 100行的行情好!

因为专业软件工程与韧体描述是不 ...

是啊,感觉做c开发的太泛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什么工作?

屌丝研究生一个,还没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屌丝研究生一个,还没工作。。。

同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实时性+逻辑控制都是FPGA的强项。但是和nios没有关系吧。如果使用nios还不如使用单片机+FPGA。 ...

你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不过有以下几点你要注意:
1.成本
2.通信可靠性
3.双芯片稳定性
4.通信速率
5.bom布线复杂度
6.多芯片的emc和em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不过有以下几点你要注意:
1.成本
2.通信可靠性

以前产品用过NIOS后,就不大看好NIOS了。说成本的话,上NIOS的成本更高,与其上NIOS,不如把片子资源降下来外加CPU来处理

网友:
CPU软核更多的只是作为控制中心,配合以IP形式存在的硬件加速电路协同工作。
FPGA设计的核心虽然还是逻辑电路,但是CPU软核其实大大简化了系统及设计的难度。

网友:
其他的不知道,只知道NIOS是无法移植到其他厂家的器件上去的。
而用RTL级设计是没有如上问题的。

网友:
NIOSII 不是这样用的,不能与一般ARM比较
如果你想做一般处理器能做的事,那么选择一般 ARM 就可以了
目前使用 NIOSII的人员都抱怨Logic Cells 不够用(闲115K都不够),因为他们将复杂程序硬化加速导致.
例如 FFT及影像..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市场吗? "C" 写10万行的行情没有比 verilogHDL或VHDL 写 100行的行情好!

因为专业软件工程与韧体描述是不 ...

有这么夸张么?会verilog或vhdl,写cpld代码或fpga代码的也很多,特别是cpld。

网友E:
FPGA的核心还是逻辑设计把,真正的优势体现在高速领域等CPU等无法做到的地方,比如通信领域等FPGA都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或者你去学习CPU也挺好的,NIOS真的前途不大,很多稍微复杂的设计根本不可能用NIOS做的出来的,学习时,倒是可以学学,但不推荐把精力完全放在上面,点到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E:
FPGA的核心还是逻辑设计把,真正的优势体现在高速领域等CPU等无法做到的地方,比如通信领域等FPGA都能起到 ...

多谢,niosII看了一个星期就没看了,简单入了门,现在还是在写verilog代码,
特别是通过写Verilog代码生成的波形和所要驱动的芯片手册上的一致时,感觉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