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今天去笔试的一个C语言附加题 (我答错了)

楼主(2012-09-20):
#include <stdio.h>

int fun(int n, int*fp)
{
        int t, f;

        if(n<=1)
        {
                *fp = 1;
                return 1;
        }
        t = fun(n-1, fp);
        f = t + *fp;
        *fp = t;
        return f;
}

int main()
{
        int x = 15;

        printf("%d",fun(4,&x));
        return 0;
}

这个题有点意思,x无论怎么变输出都是一个结果。

网友A:
没明白。。K好像除了初始化就没干什么了。。。输出是不是0???

网友B:
嗯,感觉题目出错了,我觉得本意是fun最终的return值是多少,现在么就是0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感觉题目出错了,我觉得本意是fun最终的return值是多少,现在么就是0老

嗯,是我写错了,已经改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K好像除了初始化就没干什么了。。。输出是不是0???

对不起,刚才是我写错了,已经改过

网友:
输出 结果 是 5

楼主:
答案自己去VC验证哈。

网友:
递归函数啊
结果是.....晕,比如直接程序验算

网友:
考循环的么 ………………循环5次。。。。

网友:
int fun(int n, int*fp) 这个函数是可重入的! 为啥不设置为可重入?

否则这样调用,对于不同的编译器,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

网友:
程序算过来是不是8,没有经过VC验证

网友:
关键是执行到最深一层*fp被赋值为1了,

网友:
不知道考什么的。
我算出来是5,未经程序验证。

网友:
答案是5,vc验证。

网友:
计算步骤:
3        t = fun(3,15)
2                 fun(3,15) = fun(2,15)
1                 fun(2,15) = fun(1,15)
                  1 == fun(1,15)
t = 1;
f = t + *fp =  1 + 1;
*fp = 1;
t = 2;
f = t + *fp = 2 + 1;
*fp = 2;
t = 3;
f = t + *fp = 3 + 2;
f = 5;

网友:
t = fun(n-1, fp); //  t(n)=f(n-1)
f = t + *fp;      //  f(n)=f(n-1)+*fp
*fp = t;            //  表示上一次的*fp=t(n-1)=f(n-2)

f(n)=f(n-1)+f(n-2)
f(0)=1
f(1)=1

网友:
什么题目

网友:
我觉得这个函数就不对,和编译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注意局部变量是int类型~!

网友:
哎  如果是我去面试 也答错了

网友:
我怎么理解成了 返回1?

网友:
果然有点意思,差点就算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