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义隆汇编语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20):
有个汇编程序,开头部分有一段,初学义隆,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_BANK0        MACRO
        BC                R4,6
        BC                R4,7
ENDM

_BANK1        MACRO
        BS                R4,6
        BC                R4,7
ENDM

_BANK2        MACRO
        BC                R4,6
        BS                R4,7
ENDM

_BANK3        MACRO
        BS                R4,6
        BS                R4,7
ENDM

;============================================================
_PAGE0        MACRO
        BC                R3,5
        BC                R3,6
ENDM

_PAGE1        MACRO
        BS                R3,5
        BC                R3,6
ENDM

_PAGE2        MACRO
        BC                R3,5
        BS                R3,6
ENDM

_PAGE3        MACRO
        BS                R3,5
        BS                R3,6
ENDM
哪位高人能解说一下呢??

网友:
你要弄懂什么是Bank,page在类PIC的单片机中,你理解啦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啦。呵呵。
这主要是由于它的寻址方式决定的!你仔细研究一下他的寻址方式,包括RAM和ROM PC指针

网友:
是切换bank和page的宏。

网友:
楼上的回答很正确
这样的宏很经典
是切换
寄存器Bank
内存Page
的宏
强烈建议通读芯片手册
手册里面有很详细的说明

网友A:
另外

_BANK1        MACRO
        BS                R4,6
        BC                R4,7
ENDM

会有严重的问题

应该写为

_BANK1        MACRO
        BC                R4,7
        BS                R4,6
ENDM

否则,如果在切换BANK时进入中断程序,会造成系统换乱
以前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找了多半个月才找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

_BANK1        MACRO

很感谢,以后有问题再向你请教

网友(2013-03-26):
分页宏,义隆的分页很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