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舵机 直播

楼主(2012-09-20):
           之前调了一个PID控制舵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强完成任务。现在又要调。
       本次因为对速度要求较高,用了空心杯电机。
       根据前一次的经验,先调Kp,然后加微分和饱和积分。
       但是此次在调Kp却发现比例系数必须要很小,最大只能为0.05,否则会严重超调以致等幅震荡,但是如果比例系数小于0.5时,扭矩和速度又达不到要求。
       还请各位不吝赐教,希望能在各位的帮助下解决这个问题,我会直播参数整定的过程。

网友A:
电机参数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参数是什么样子的?

空心杯电机 启动电压0.4v,转速26500rpm,其他参数比如系统的传递函数我还没弄出来,您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实际调整Kp参数达到等幅震荡时,在调整Ki使其具有收敛效果,最后再调Kd。以上纯属个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