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NC-01在PowerMILL中 机床选项文件要选哪种?

楼主(2012-09-20):
安装了powermill 2010 sp11 和 DuctPost1516, 不知道哪出问题找不到机床选项文件?如果有AMCNC-01要选哪和一种
这两个地方都没找到.opt的文件
C:\dcam\config
C:\Program Files\Delcam\DuctPost1516
产生NC程序写入总出错

楼主:
机床选项文件找到一些了。 不过不知道选哪一种

楼主:
莫大要是给一个专用的机床选项文件,省事多了

网友(2013-02-02):
>机床选项文件找到一些了。 不过不知道选哪一种
chose file output format "fanuc.pmopt"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powermill

网友:
我用这个,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