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生成负电压遇到问题!!( NEW)

楼主(2012-09-20):
用国产的34063API芯片

按照英文的DATASHEET在面包板搭电路

输入是5V,然而输出却是-6V,而不是PDF的-12V,电阻选的都相同的。

而且3、4脚之间不能接电容,接了上电容就会发生类似VCC GND短路的现象(LED不亮)

3、4脚不接,才能输出负电,这是为什么呢?

求大侠帮助!

楼主:
找到问题的地方了,不过还是不明白

原因是R2只要一放进电路里面就由原来的8.2K变成了3K左右的电阻,上电后就按照电路里面电阻的实际值计算

输出的-6V符合那个公式

但是我很不懂为什么那个电阻接入电路阻值就会变化?

还有3、4脚的电容问题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我感觉4脚应该是接地的。
3脚的电容是内部振荡器的rc电容。

网友:
换一个安森美的芯片试试

楼主:
找到问题的答案了

原来我把3、4脚的电解电容值看成是1500uF了

实际是1500pF

搞错了就会不正常工作的!

网友A(2012-11-11):
哥们,你的这个电路做成功没?接上负载之后的输出电压多少?我的怎么才-7.8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的这个电路做成功没?接上负载之后的输出电压多少?我的怎么才-7.8V左右? ...

这个电路是可行的,一定要用英文版的PDF里面的INVERTING 电路才能输出负电,注意第三脚的电容

而且34063超容易烧,也不容易发现,所以你先做用34063做一个可用的升压或降压DC-DC电路来检测手头上的34063是否正常

以免你在搭电路时一直用的是个坏的芯片就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的答案了

原来我把3、4脚的电解电容值看成是1500uF了

差了一百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