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压表 电流表问题

楼主(2012-09-20):
  我在电焊机上拆了几个数字表头     有电压表也有电流表   7017的  是输入5V的     之前做了一电源    想把数显表加上去的  可接上电源显示1    超量程了  又改小数点也不行    加了限流电阻还是那样  让显示电流也还是不行         请教需要改什么地方呢

网友:
改小数点并不能改输入量程,只是吧显示数值放大或缩小倍数而已。加限流电阻没用-----因为输入电阻更大,理论接近无穷大--------起码100K。
---------测电压应该是串接两个电阻,然后把表测量端接到其中一个电阻上,这样才能把高压分压成低压满足测量量程。

网友:
用电阻网络分压

楼主:
嗯   谢谢  我试试看能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