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单片机的32个IO最多能控制LED点阵的多少行列

楼主(2012-09-21):
一般我们都认为是16行*16列,但是能不能更多呢,比如16*32,大家都来讨论讨论,这个问题想了好久了

网友:
芯片没那么大电流,没有那么大的驱动能力。如果忽略这个的话   我想应该能做到32*31的。(要求单片机的IO有三态 输出高,输出低,高阻)

不过估计会闪的严重,而且程序不好写。

楼主:
我觉得应该可以,mini3216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没想出来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我在数码之家发过一个帖子,提到过这类问题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406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数码之家发过一个帖子,提到过这类问题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40633 ...

不错,谢谢

网友:
DY的MINI3216 CUBE8 CUBE4 驱动的数目都超过了咱们的想象 还有PWM功能

网友:
理论上有多少个IO就可以直接控制多少个LED,32个可以做16X8点阵了。但单片机结构决定了点阵屏的大小和扫描方式。今晚我有做了一个。改进不少功能

网友:
外围电路有595配合的话,单片机只需3个口,控制的点数取决每毫秒能往外送多少数据x16(16扫描方式).

网友B:
楼上的搜下无机酸的LED点阵和白沙的开源怀表 就会发现杜洋什么的都是浮云了。

网友(2016-07-30):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搜下无机酸的LED点阵和白沙的开源怀表 就会发现杜洋什么的都是浮云了。 ...

那厮的东西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