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的FPGA芯片不同速度等级,在速度上差多少?

楼主(2012-09-21):
如题,比如EP3C10芯片,后缀有C8,C7,C6,当然C6最快,但C6比C8快多少呢,主要体现在哪?比如采用NIOS系统,最高频率能到多少?

网友:
好像跟 Tsu 和 Tco 有点关系

网友A:
综合出来会有报告的,时钟最快多少多少,基础数据手册上就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出来会有报告的,时钟最快多少多少,基础数据手册上就应该有。

它的手册有好几个,我还没看到,知道的话能否知道告知?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的手册有好几个,我还没看到,知道的话能否知道告知?谢谢

一般都在handbook讲时钟的章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在handbook讲时钟的章节的。

似乎差别不大啊,那么用C8的能否让NIOS工作在200MHz或者更高?稳定吗?

网友:
Altera的不太熟悉...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