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ATMEGA16,但不知道该怎么入手,跪求指教。

楼主(2012-09-21):
现在在学M16,但学着学着,越学越糊涂,所以跪求指导。还是在51的习惯中转不过来。

网友:
16和51很像啊,只是多了一些集成的外设而已,然后就是寄存器比51多了点。买个开发板,看着视频多练练慢慢就习惯了

网友:
看看例程,坛子里一大把呢。

再借用ICC的向导,自己写几个小程序,用个最小系统试试,基本就上手了.....

网友A:
说说我自己的学习经历吧。先买个开发板,我的开发板提供的是C的例程,然后我用汇编把所有例程都实现了一遍,然后把马老师的书看了看,把他书上的例子有条件实现的都用汇编重新写了一遍。整个过程下来也就2个月时间不到,然后花了3个月的时间做了一个游戏机的项目,已经量产了,应该算是入门了吧。以前我虽然学过单片机也学过汇编,但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写个控制步进电机加减速正反转的程序都写不出来,还是抄的同学的,几乎就是零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我自己的学习经历吧。先买个开发板,我的开发板提供的是C的例程,然后我用汇编把所有例程都实现了一遍 ...

太强大了,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做到的?

网友:
有那么难吗?
做一些开源的程序啊,比如开源MP3之类的

网友:
其实对着芯片的手册,在看看历程,自己写一遍。在做个把里面的外设都有的程序其实就算基本入门了。。

网友:
建议买块开发板,一个例子一个例子实践。慢慢就熟悉了。

网友:
看看马老师的书,照着上面学就行 很快的

网友:
感觉看着手册学习效率比较高~

网友:
找个实际用的上的项目试着用起来

楼主(2012-10-31):
现在弄懂了。哈哈,

网友:
自己焊一块小板子,看pdf文档里的例程,照着写

楼主(2013-01-30):
搞的差不多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