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电容

楼主(2012-09-21):
怎么232电平转换芯片,供电的P3.3和GND都通过0.1uF电容给芯片供电,这样不影响吗?

网友A:
接1M电阻是为了更容易起振,和芯片、晶振参数有关,不一定是必须的
232第2脚和第6脚不是给芯片供电,是给电荷泵供电。芯片电源、地是16、8脚

网友:
楼上回答已经很清楚,电阻 电容具体多大的参数 得看手册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1M电阻是为了更容易起振,和芯片、晶振参数有关,不一定是必须的
232第2脚和第6脚不是给芯片供电,是给电 ...

电源和地是16,15 脚啊,多谢解答,学习了

网友:
我也学习了,模拟世界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