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22A次级整流二极管击穿问题求教

楼主(2012-09-21):
公司开发的产品使用ST-VIPer22A方案设计的开关电源,4月份生产了1000多套的产品投放市场,最近有30几部出现不开机故障。分析发现都是开关电源次级12V整流二极管击穿了,导致电源无电压输出。用示波器看过整流管工作时反向电压峰峰值大约在80V,而整流管SR2100能承受100V。开关电源有5V和12V两路输出,5V最大电流在140mA,12V的最大工作电流为500mA。刚入手开关电源,还有很多不懂得地方,希望各位高手不惜赐教。如果大家有好的建议,我可以马上去做实验验证。
附有原理图、变压器参数、SR2100参数。

网友A:
二极管上没有加RC缓冲,可能是尖峰电压导致的,加缓冲或者将二极管耐压再提上去,比如用210V耐压的HER204

网友B:
在二极管2断并联一个RC吸收,,很多电路都是这样的。

楼主:
加RC电路的话就是怀疑是反向耐压不足导致管子击穿的了。那么什么情况下会有那么高的反向电压(尖峰)足以烧坏整流管呢?我拿了20多台机子做了电网20%的波动实验,做了一天都没有问题。也怀疑过电流过大导致二极管烧坏,但增加了两倍的负载还是没有把管子搞坏。越来越费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上没有加RC缓冲,可能是尖峰电压导致的,加缓冲或者将二极管耐压再提上去,比如用210V耐压的HER204 ...

我尝试过加RC缓冲,但是用示波器看不到反向电压峰峰值有明显的变低。如果单纯将整流管换成HER204,同样不增加RC缓冲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二极管2断并联一个RC吸收,,很多电路都是这样的。

谢谢,我会继续试试加RC看看效果。现在最不好搞的是不加RC我也弄不坏D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尝试过加RC缓冲,但是用示波器看不到反向电压峰峰值有明显的变低。如果单纯将整流管换成HER204,同样不 ...

瞬间的尖峰你肯能看不到,并且你二极管的耐压余量留的确实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间的尖峰你肯能看不到,并且你二极管的耐压余量留的确实不够

谢谢,我手头上有HER203,先拿几十台机子去对比试试。顺便请教一下,如果考虑尖峰脉冲,应该看二极管的“最大可重复反向电压”来选择余量还是“最大均方根”来选择余量比较好一点。我看你提到HER204时用的是最大均方根。

网友:
楼主在电解2端在并个104瓷片看看

网友:
把稳点还是提高整流管耐压

网友C:
你的电压采样是在5V取的,5V满载12V空载的情况下12V输出电压可能升高,如果输入电压也高的话二极管的可能耐压就不够了,还是换HER203保险,虽然效率比肖特基低那么一点点。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L2,L3是电感吗?
5V那一路为什么没有击穿?

网友E:
HER203吧,或者SR2200!

网友F:
传下波形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压采样是在5V取的,5V满载12V空载的情况下12V输出电压可能升高,如果输入电压也高的话二极管的可能耐 ...

5V满载的时候12v输出电压确实会升高,但有加1K的负载,实际测试电压不会超过16V。
在选二极管的击穿电压时用了一下的公式:
二极管反向电压=变压器初次耦合到此次的电压+输出电压
计算出来应该是7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L2,L3是电感吗?
5V那一路为什么没有击穿?

L2,L3是3uH的工行电感。
5V那路确实还没发现有击穿的,这也是怀疑12V整流二极管耐压不够的原因。但是用示波器却看不到能击穿D6的脉冲。“mixture”怀疑可能看不见瞬间尖峰导致二极管击穿, 不过还没有证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下波形看下

今天周末,周一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HER203吧,或者SR2200!

谢谢建议,现在正在用HER203做对比实验。

网友:
换更高的管子吧。有时候电路差异会让你的尖峰脉冲更高,我这里去年一个开关电源的板子,峰值电压达到了几百伏。用一般的管子2下就烧了。而且看你的参数与你量的峰值电压,余量也太小了点。怎么说也得2,3倍的余量吧。另外还有就是二极管的差异,就像人一样,有身体强壮的,也有身体瘦弱的。如果正好碰到身体弱的,那板子的峰值偶尔又会飙高,那还是换个300V以上的看。

网友:
c4的质量怎么样,有可能时间长了,c4容量下降造成反向峰压上升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磁芯?变压器次级绕组要这么多匝数吗?换大点的磁芯,减少次级绕组匝数,次级12V用了17匝,理论上二极管反向电压就有65V左右了,加上毛刺噪音,击穿100V耐压的也不意外了,如果能将次级12V绕组匝数降低到10匝左右,理论上二极管承受45V左右电压,加上毛刺,100V的管子应该够了。

另外给几个小建议,次级绕组5V和12V用堆叠式绕法,采样从12V电压处采样,5V电压因为你的实际工作电流小,用7805稳压。

保险一点的话,二极管套个磁珠,再加RC吸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L2,L3是3uH的工行电感。
5V那路确实还没发现有击穿的,这也是怀疑12V整流二极管耐压不够的原因。但是用 ...

。。。不用加续流二极管吗?
看下电容有被击穿吗?

楼主:
附上整流二极管的反向电压波形。
D6两端电压波形如下

D7两端电压波形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下波形看下

波形在2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磁芯?变压器次级绕组要这么多匝数吗?换大点的磁芯,减少次级绕组匝数,次级12V用了17匝,理 ...

变压器是EFD20的,23楼有D6,D7两端的反向电压波形。

网友:
楼主,你用高频的模拟示波器看一下,峰峰值肯定不止80V的,还有尖峰没有被数字示波器产样到。在不动PCB的情况下,你只有减少次级匝数和在整流管上套磁珠两种办法可以做了。减少次级匝数来减少整流管反向电压,套磁珠来避免过高的di/dt
你的输出电流较小,次级匝数减少一些看看,应该对输出问题不大,尽量把你的示波器观察到的峰峰值降到50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