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 电阻计算软件 有砖头例程

楼主(2012-09-21):
做一个温度计 用到了ntc 在网上找到了一个ntc热电阻计算软件还不错。

#include <USART.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ad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int

uint code AD_Result[131] = {
        982,980,978,976,974,0x3CB,0x3C9,0x3C6,0x3C4,0x3C1,
        0x3BE,0x3BB,0x3B8,0x3B5,0x3B2,0x3AE,0x3AB,0x3A7,0x3A4,0x3A0,
        0x39C,0x398,0x394,0x390,0x38C,0x387,0x383,0x37E,0x37A,0x375,
        0x370,0x36B,0x366,0x360,0x35B,0x355,0x350,0x34A,0x344,0x33E,
        0x338,0x332,0x32C,0x326,0x31F,0x319,0x312,0x30B,0x305,0x2FE,
...
        0xED
};

char code Temp_Value[131] = {
        -10,-9,-8,-7,-6,-5,-4,-3,-2,-1,

        0,1,2,3,4,5,6,7,8,9,

        10,11,12,13,14,15,16,17,18,19,

        20,21,22,23,24,25,26,27,28,29,

        30,31,32,33,34,35,36,37,38,39,

        40,41,42,43,44,45,46,47,48,49,

        50,51,52,53,54,55,56,57,58,59,

        60,61,62,63,64,65,66,67,68,69,

        70,71,72,73,74,75,76,77,78,79,

        80,81,82,83,84,85,86,87,88,89,

        90,91,92,93,94,95,96,97,98,99,

        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

        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

};

uint next;
uint temp[11];
uint volat[11];
int tempx;
uint volatx;
int tempy;
uint volaty;
char code dx516[3] _at_ 0x00ff;
void tempcl();
void volatcl();
uint temcha(uint dat);
void t0() interrupt 1         //计数器0.计时
{
                TR0=0;
                TH0=(65535-59090)/256;
                TL0=(65535-59090)%256;          //重装计时值
                if(next<10)
                {
                        temp[next]=adc_dat(0);
                }
                if((next>=10)&&(next<20))
                {
                        volat[next-10]=adc_dat(4);
                }

                next++;
                if(next==12)
                {
                tempcl();

                }
                if(next==22)
                {
                volatcl();
                next=0;
                }

        WDT_CONTR=0x3b;
        TR0=1;
}

//*******************************主函数******************************/
main()                                   //主函数
{

        float vv;
        P0M0=0XFF;
        P1M1=0XFF;
        UartInit();
        adc_pwon();
  //START_HT1621();
        SETUP_HT1621();

        TMOD &= 0XF0;
        TMOD |= 0X01;                                 //
        TH0=(65535-60000)/256;
        TL0=(65535-60000)%256;
        TR0=1;                          //定时器0 启动
        ET0=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while(1)
  {
   vv = 196.0/1024.0;
         tempy=temcha(tempx);
        // volaty = volatx*(150/1024);
         volaty = volatx*vv;
         display(tempy,volaty);
                               //全显示
  }
}

uint temcha(uint dat)
{   uchar j;
                for (j=0;j<130;j++)
                   {
                      if( (dat<=AD_Result[j]) && (dat>AD_Result[j+1]) )
                                        {
                                        break;
                                        }

                    }
                         return(Temp_Value[j] );
}

void tempcl()
{
     uchar i,j;
           uint tem;

                   for (j=0;j<9;j++)
                   {
                      for (i=j;i<9;i++)
                      {
                         if(temp[j]>temp[i+1])
                         {
                            tem = temp[j];
                            temp[j] = temp[i+1];
                             temp[i+1] = tem;
                         }
                      }
                    }

                tempx  = (temp[2]+temp[3]+temp[4]+temp[5]+temp[6]+temp[7])/6;

}

void volatcl()
{
         uchar i,j;
           uint tem;

                   for (j=0;j<5;j++)
                   {
                      for (i=0;i<5;i++)
                      {
                         if ( volat[0]>volat[i+1] )
                         {
                            tem = volat[0];
                            volat[0] = volat[i+1];
                             volat[i+1] = tem;
                         }
                      }
                    }
        volatx = (volat[2]+volat[3]+volat[4]+volat[5]+volat[6]+volat[7])/6;
        SendDec(volatx);
}

楼主:
自己顶顶一下 ,还有 那位大大能给个插值的算法啊?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4&highlight=ntc

网友:
楼主,你分享的正是我用得着的.谢谢了.

网友(2012-11-23):
MARK!NTC插值计算器

网友:
不同的系统误差不知道会有多大?

网友:
金山毒霸,报毒啊!
楼主杀毒试试。

网友:
不错,以后用到时算算,谢了楼主

楼主:
我一直用的卡巴,没有报毒。

网友(2013-05-11):
找了很久,感谢分享

网友:
NTC插值计算器

网友:
设个软件很好用 哦,精度很高!

网友:
试用了一下不错。。。以前都用Excel。。。。姿势+1咯

网友(2013-10-04):
正好需要

网友:
找了好久了.

网友:
先学习一下了

网友:
标记,以后应该会用到。

网友(2014-03-03):
这个软件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不错,很实用的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2014-04-16):
win7下运行不了呢?

网友:
ntc计算软件,谢谢分享

网友:
mark, ntc 温度计算

网友(2015-01-18):
好软件,收藏了,感谢分享

网友(2018-06-27):
用这种技术的温度控制器还有很多,水浴锅上面的都是这种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