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ision4碰到定时器TH0,TR0,TL0编译错误

楼主(2012-09-21):
uVision4碰到定时器TH0,TR0,TL0编译错误有两个
1.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2.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请问一下知道的,碰到过的,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include<reg52.h>
然后也把文件包含进入了,还是不通过。真奇怪

网友:
没见过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include
然后也把文件包含进入了,还是不通过。真奇怪

是滴水效果的流水灯的程序,不加定时器没啥问题。
使用了定时器的程序就出现了好多变量无法找到定义了。再看看,不知道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A:
再看看,不知道是不是程序问题

how's that possible? your code cannot be the problem. it must be something else.

:)

seriously, if it took you so long to realize that, you have a huge probl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w's that possible? your code cannot be the problem. it must be something else.

I find the answer it's the code problem-http://www.amobbs.com/thread-5255872-1-1.html
Timer can hardly generate PWD.

网友:
Timer can hardly generate PWD.

but they are pretty good at generating K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