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采集DTU数据,单PC能支持多少点?

楼主(2012-09-21):
网络结构:
DTU使用宏电的做tcp透传模式客户端,主动连接上位机。300个点左右。
上位机采用端口映射,由公网IP端口映射的内网。采集软件考虑用力控、组态王、易控或自己编写。
问题:单台PC(CPU:3GHZ,内存:4G)能支持多少个DTU连接?
力控给的数据是 120~180个。

网友:
这么大的项目哇

楼主:
点比较分散。每个点也就不到10个数据。

网友:
自己写,完成端口模型,不要用多线程模型,轻松上1K个TCP连接。

不过宏电的你要问问清楚,自己写能不能绕开他的底层库,否则你无法解析自己的数据,因为他给你重新打包了。

楼主:
透传模式,应该不用宏电打包吧?
tcp客户端管理会不会很麻烦。

网友:
如果它支持UDP,就用UDP吧,只开一个socket,用一个后台线程阻塞式的收包,主线程处理加发包,可以轻松用到网络带宽的极限~
TCP开太多的线程很吃系统资源的

网友:
如果你的通讯协议是常见的标准协议(Modbus系列,或者西门子,三菱等PLC的协议),也可以考虑用非透传的模块,比如我们的GRM200G
你也不需要公网服务器,因为我们有服务器替你中转(也可自己搭服务器),不需要公网IP。同一个设备允许多个PC端同时访问,并且支持短信,也支持WEB访问(需自行做网页)。
所有的通讯由我们的客户端软件完成,你的组态用OPC读写数据即可(我们送一套专用的组态软件,但你也可以用组态王等软件)。支持几百个设备没问题。
我们的系统内部就是用UDP通讯的。

网友A:
完成端口模型即IOCP模型,支持1000个端点还属于少的了,对于DTU要保持长链接模式,网络带宽和PC的网络IO是个瓶颈。我们设想最大的DTU通讯包是100个字节,如果是1000个DTU正好同时访问PC,哪需要支持100*1000*8 = 800KBPS的带宽,考虑到网络带宽利用率问题(80%来估算),大概1M带宽的服务器就可以支持1000个节点了。但是,IOCP理论和实际上是可以支持到上万个节点的,因此,如果用户申请10M带宽,我相信但PC支持1万个DTU节点是没问题的。

我们公司做的DTUSERVER就是基于IOCP框架实现的,实际应用中3000个节点很轻松达到。发现系统瓶颈大多是在数据库瓶颈上,如果这方面优化一下(比如用专门的数据库服务系统),完全能提高到更多数量。

网友:
windows下完成端口,linux下libeio
服务器一般配置轻松上1K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成端口模型即IOCP模型,支持1000个端点还属于少的了,对于DTU要保持长链接模式,网络带宽和PC的网络IO是 ...

5分钟1个数据,20字节吧。压力应该不算太大吧。

网友:
如果用udp,最简单的双线程收发就可以轻松的把100兆网卡用到满载,而cpu低于30%
并且与客户端数量无关
反正只要一个socket,收谁的包都是收

网友:
网络通信么 ?

楼主:
算吧。通信和协议2个都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