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计数器按键触发中断,每下按键都多加几个数,何解

楼主(2012-09-21):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h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
uchar 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位选

uchar i=0;
unsigned char b,c,d,j,k,l,m,n,o,p;        //纠正位溢出的变量
unsigned char q,r,s,t,u,v,w,x,y;        //消除计数值的零的变量
int z=-1;

void zhi(void)//最大值的归零
{
j=k=l=m=n=o=p=0;
q=r=s=t=u=v=w=x=y=0;

}

void delay(uint t)//小延时
{
uchar a;
for(;t>0;t--)
for(a=0;a<19;a++);
}

void main()
{ EA=1;                   //按键触发的中断
  EX1=1;
  IT1=1;
while(1)
{
  for(b=0;b<8;b++)
      {if(z+1<i)//本想用if消抖,但发现中断无处不在
        {i=z+1;}
        else
        {z=i;}
           P1=wei[b];//位选
              switch(b)
                   {
                    case   0 :    if(i<10)          //个位加1
                                { P0=shu[i];
                                 }
                                                        else
                               {i=0;
                                q=1;
                                  j++;
                                  }

                                   break;
                        case   1 : if (q==1)                         //十位
                                     {if(j<10)
                                        {
                                                     P0=shu[j];
                                                     }
                                                     else
                                                     {j=0;
                                                         r=1;
                                                     k++;
                                                     }
                                                  }
                                                else
                                                {P0=0x00;}
                                           break;
                        case   2 :   if (r==1)                           //百位
                                     { if(k<10)
                                         {
                                                     P0=shu[k];
                                                     }
                                                     else
                                                     {k=0;
                                                         s=1;
                                                     l++;
                                                      }
                                                  }
                                                 else
                                                  {P0=0x00;}
                                                  break;
                        case   3 :  if (s==1)
                                     {
                                       if(l<10)
                                         {
                                                        P0=shu[l];
                                                      }
                                                      else
                                                      {l=0;
                                                          t=1;
                                                       m++;
                                                       }
                                                   }
                                                 else
                                                  {P0=0x00;}
                                                   break;
                        case   4 :   if (t==1)
                                      {
                                         if(m<10)
                                           {
                                                         P0=shu[m];
                                                           }
                                                        else
                                                        { m=0;
                                                                u=1;
                                                         n++;
                                                         }
                                                   }
                                                 else
                                                  {P0=0x00;}
                                                  break;
                        case   5 :   if (u==1)
                                     {
                                       if(n<10)
                                          {
                                                       P0=shu[n];
                                                        }
                                                       else
                                                       {n=0;
                                                           v=1;
                                                        o++;
                                                        }
                                                                }
                                                 else
                                                  {P0=0x00;}
                                                  break;
                        case   6 :  if (v==1)
                                      {
                                         if(o<10)
                                           {
                                                         P0=shu[o];
                                                          }
                                                         else
                                                        {o=0;
                                                                w=1;
                                                          p++;
                                                         }
                                                        }
                                                 else
                                                  {P0=0x00;}
                                                   break;
                        case   7 :  if (w==1)
                                      {
                                        if(p<10)
                                          {
                                                       P0=shu[p];
                                                       }
                                                       else
                                                       {
                                                            zhi();//归零
                                }
                                                           }
                                                        else
                                                        {P0=0x00;}
                                                 break;
                                                                                                 }
                delay(30);
                P0=0x00;
          }
}
}
void into() interrupt 2                 //  按键触发的中断
{
i++;
}

网友A:
机械按键由于接触不良,用示波器看的话按下一次会是通断好几次的。你能编程的话就搞个滤波或延时屏蔽程序,收到一个脉冲后延时300毫秒内只能当一次按下就好(当然,200毫秒也可以)。
或者按键触点那接个RC--------------建议用程序啦。

程序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按键由于接触不良,用示波器看的话按下一次会是通断好几次的。你能编程的话就搞个滤波或延时屏蔽程序, ...

中断是不容延时的,一旦进入中断就得让CPU停止,而我的程序CPU得一直工作,因为他在扫屏,不扫就会停止屏显,我知道一个成熟的程序员并不是这样来彩取按键的状态,但我是初学的,只能想来这样来控制,用定时器我同样会看到屏会停,但比中断的控制要好,呵还是谢谢你,可能我真的不太会写,

网友B:
                                                                if((k_jia==0)&&(k_jia_flag==0))         //+
                                {
                                          if(key_time_1ms_ok)  //中断1ms标志
                                          {
                                                   key_time_1ms_ok=0;
                                                  k_jia_press_i++;
                                                  if(k_jia_press_i>50) //50ms
                                                  {
                                                           if(k_jia==0) //确认+按键 按下
                                                           {
                                                                      k_jia_flag=1; //按下状态
                                                                   count++; //按下次数
                                                                   if(count>9) count=0;
                                                           }
                                                  }
                                          }
                                 }
                                 else if(k_jia==1) { k_jia_flag=0;k_jia_press_i=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k_jia==0)&&(k_jia_flag==0))         //+ ...

谢谢,看来我还得深造一断时间

网友C:
按键何必在中断里去做???

网友:
把数码管显示的函数放到定时器中断里去,,主函数里只有扫键盘。然后延时去抖一定要加上去。

楼主:
试一下,有结果再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键何必在中断里去做???

还是刚学的,会点皮毛,这是我的思路,后来一个朋友介绍来这里的,原来简单的51竟这么强大,

网友:
该死的学校,还在教学生用中断做键盘。 都十年+ 了,还没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