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东主要做什么用呢 UPS充电板上的

楼主(2012-09-21):
这个东东主要做什么用呢    UPS充电板上的
上图

网友A:
10w 680欧水泥电阻~~~

网友:
貌似是水泥电阻。  是不是充电限流用的采样电阻?

网友:
有支撑脚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w 680欧水泥电阻~~~

是的
                  在电路板上测量电容值  总显示不对呢
     测量某些电容时  万用表 没反应
                       测量电容 为 0点几 或几点几  uf
                                                                            一般测试的电容都是聚、、、
    这个是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
采样不会用这么大吧?

网友:
水泥电阻,功率很大的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在电路板上测量电容值  总显示不对呢
     测量某些电容时  万用表 没反应

电容在电路板上怎么能测得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在电路板上怎么能测得准呢

               确实  是的

网友(2012-11-01):
带散热片的水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