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0-30v直流稳压电源,遇到难题

楼主(2012-09-21):
想做一个能输出0-30v的直流稳压电源,可调基准电压是最大2.5v,放大12倍,所以最大能输出30v。
        但是问题在这里,一般运放双电源供电的话 最大也不到30v,为了输出0v所以只能用双电源供电,现在用正负12v电源供电,这个运放输出的电压是0-12v
        求后边的一个电路,再一次放大使他能输出0-30v,不知道这个电路怎么搭!?

网友A:
参考春风电源, 不是放大,而是输出衰减再反馈.

网友:
搞个分压取样网络啊。30V和地接两个电阻-------例如47K和3K-那样满电压30伏的话,3K那只有1.8V。足矣,不用放大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春风电源, 不是放大,而是输出衰减再反馈.

春风这版电源那两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求解答看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春风这版电源那两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求解答看不太懂~

你怎么不看春风大哥最新的版本的呢?

网友:
给你看个0-30V的图纸吧,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这个更易于仿制。

网友:
1 可以参考春风那个ATMEGA8的电源的方案,用隔离电源给运放供电,把隔离电源的浮地连接到电压输出端。然后运放输出电压就可以比输出电压高。但是电压采样反馈就必须要用一个运放进行电平平移。
2 其实完全可以把运放接成非对称供电,比如+33V和-3V电源供电。36V(+-18V)的运放还是很多的。反正运放不用输出太大的负电压
3 可以考虑扩压电路,很多音频功放上用的OCL输出(包括推动)都可以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问题解决了 直接接不对称电源电压就可以的 我用-5~+33的双电源接在op07上 就能实现将基准电源放大后输出0~30v了。

网友(2014-01-08):
做一个自己的电源一直是我的梦想,可惜没时间,没银子,没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问题解决了 直接接不对称电源电压就可以的 我用-5~+33的双电源接在op07上 就能实现将基准 ...

OP07可以经得住38V压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