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程序求教

楼主(2012-09-21):
                               U8 k;
                               U16 A[4]={L1,L2,L3};
                               U16 B[4]={S1,S2,S3};
                               U8 sign;

                               for(k=0x01;k<0x10;k++)
                               {
                               if(A[k]==1)  //如果数组A中有一个值等于1 就发送第一组数据 ,反之 sign=1 ,发送第二组数据
                               {
                               发送第一组数据
                               }
                               else
                               {
                                 sign=1;
                               }

                               }

                               if(sign==1)
                               {
                               发送第二组数据
                               }
                               else
                               {
                                 ;
                               }

问题:这个程序可以实现“如果数组A中有一个值等于1 就发送第一组数据,反之,发送第二组数据”,但问题是数组A中有几个1就会发送几次数据,我想法是 无论A中有几个1,都发送最前面那个1的信息及数据,其他等于1的信息不再处理。

网友A:
U8 k;
U16 A[4]={L1,L2,L3};
U16 B[4]={S1,S2,S3};
U8 sign;

sign = 0;
for(k=0x01;k<0x10;k  )
{
        if(A[k]==1)
                sign=1;//编辑前为手误sign = 0;
}

if(sign==1)
{
        ;//发送第一组数据
}
else
{
        ;//发送第二组数据
}

sign = 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8 k;
U16 A[4]={L1,L2,L3};
U16 B[4]={S1,S2,S3};

sign 一直为0呀!~不行呀

网友:
U8 k;
                               U16 A[4]={L1,L2,L3};
                               U16 B[4]={S1,S2,S3};
                               U8 sign;

                               for(k=0x01;k<0x10;k++)
                               {
                               if(A[k]==1)  //如果数组A中有一个值等于1 就发送第一组数据 ,反之 sign=1 ,发送第二组数据
                               {
                               发送第一组数据
                               break;
                               }
                               else
                               {
                                 sign=1;
                               }

                               }

                               if(sign==1)
                               {
                               发送第二组数据
                               }
                               else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8 k;
U16 A[4]={L1,L2,L3};
U16 B[4]={S1,S2,S3};

谢谢 不过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break;

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U8 k;
                               U16 A[4]={L1,L2,L3};
                               U16 B[4]={ ...

谢谢 强大啊

网友D:
我回复的晚,最佳答案应该是loongsuns。
提示一下,break好用,但是别太上瘾,看准了break的是for,不是break的if,曾经有同事写代码莫名其妙跑飞,最后查出来main里面的if加了break,把main给break出去了。

网友:
                               U8 k;
                               U16 A[4]={L1,L2,L3};
                               U16 B[4]={S1,S2,S3};
                               //U8 sign;        //完全不用另设标志位

                               for(k=0x01;k<0x10;k++)
                               {
                                   if(A[k]==1)      break;
                               }
                               if(k==10)
                               {
                                  发送数组2
                               }
                               else
                               {
                               发送数组1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回复的晚,最佳答案应该是loongsuns。
提示一下,break好用,但是别太上瘾,看准了break的是for,不是bre ...

追问啊:
break跳出的是for循环
第一次运行还可以
但是现在运行两组组数据会同时发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追问啊:
break跳出的是for循环
第一次运行还可以

如果第一组数据不满足条件,那就是必然的了,因为你的 if(sign==1)在for循环之外,还有定义的A[4],循环却是1~16,内存溢出会导致乱往外发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第一组数据不满足条件,那就是必然的了,因为你的 if(sign==1)在for循环之外,还有定义的A[4],循环 ...

不是
我数组里已经改为15个值了
循环15次
程序有个漏洞

如果数组里第一个数值=0 那么第一个if不会执行 直接就进else了 sign就=1了 所以第二组数据也跟着发送了  我是想让它全部为0的时候才执行 sign=1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
我数组里已经改为15个值了
循环15次

if((sign==1)&&(15==k))
到底是15还是16,你自己设定数值,循环到k=16最起码得定义A[17]。

楼主:
引用 网友D:
if((sign==1)&&(15==k))
到底是15还是16,你自己设定数值,循环到k=16最起码得定义A[17]。 ...

嘎嘎
果然强大
OK 调试通过~
多谢相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gn 一直为0呀!~不行呀

手误,把for里的sign=0改为sign=1就可。效率再高点,在其后面加break;记得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