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的EEPROM读取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2-09-22):
我这个读写EEPROM的程序是参考芯片文档的源程序: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elayMSUS.h"

unsigned char outprint[30];

unsigned char clk;

SIGNAL(SIG_OUTPUT_COMPARE0)      //定时器中断,2ms中断一次
{
        clk++;
}

void SystemInit(void)
{
        initUART();

// T/C0 初始化**********************************************************************
        TCCR0=0x0D;                                // 内部时钟,128分频(8M/128=62.5KHz),CTC模式
        TCNT0=0x00;
        OCR0=0x7C;                         // OCR0 = 0x7C(124),(124+1)/62.5=2ms
        TIMSK=0x02;                                // 允许T/C0比较匹配中断
//-----------------------------------------------------------------------------------
}
//****************EEPROM子程序*********************************************************
//***********************************************************************
//                EEPROM读取函数*/
//            addr:地址;number:长度;p_buff:读出数据存放指针
//***********************************************************************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uiAddress)
{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
while(EECR & (1<<EEWE))
;
/* 设置地址寄存器 */
EEAR = uiAddress;
/* 设置EERE 以启动读操作 */
EECR |= (1<<EERE);
/* 自数据寄存器返回数据 */
return EEDR;
}
//***********************************************************************
//              EEPROM写入函数
//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uiAddress, unsigned char ucData)
{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
while(EECR & (1<<EEWE))
;
/* 设置地址和数据寄存器 */
EEAR = uiAddress;
EEDR = ucData;
/* 置位EEMWE */
EECR |= (1<<EEMWE);
/* 置位EEWE 以启动写操作E */
EECR |= (1<<EEWE);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out;
        cout=0x00;
        SystemInit();
        while(1)
        {
                if(clk>250)                        //500ms
                {
                        clk=0;
                        cout++;
                         EEPROM_write(0x10,cout);  //写入记录
                                   delay_ms(10);
                         cout=EEPROM_read(0x10);         //读出记录
                }
        }

}
然后我用的是单步调试:

运行到eeprom读取函数之前还是很正常的,从上面的调试窗口里面可以看到已经正确写入的,
但是调试到“EECR |= (1<<EERE);”这条语句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如上图所示,程序会跳出while(1)循环,回到主程序那里。而且EEDR的值变为0xFF。
求大神指点迷津,因为我是照搬芯片文档的····估计问题不是出在这里吧···

网友A:
void EEPROM_WriteByte(unsigned short int uiAddress,unsigned char ucData)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while(EECR&(1<<EEWE));
        //设置地址和数据寄存器
        EEAR = uiAddress;
        EEDR = ucData;
        //置位EEMWE
        //asm("cli");
        EECR |= (1<<EEMWE);
        //置位EEWE以启动写操作E
        //EECR |=(1<<EEWE);        //这样写,在不开启程序优化的情况下,容易造成EEPROM无法完成写入数据
        EECR = (1<<EEWE) | (1<<EEMWE);        //在不开启程序优化的情况下,应该这样写
        //asm("sei");        //此处全局中断关闭,否则会引起单片机复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EEPROM_WriteByte(unsigned short int uiAddress,unsigned char ucData)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你好,经你提醒后的确发现问题了,就是经过
EECR = (1<<EEWE) | (1<<EEMWE);
这个语句后,EECR寄存器的值变为0x00了
也就是说没有进行写操作····是不是设置出现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经你提醒后的确发现问题了,就是经过
EECR = (1

具体什么问题 你在论坛搜索下 已经有前辈们提出过这方面的问题 和解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