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来的msp430F149程序,运行出问题

楼主(2012-09-21):
/*调AD电压p6.0   控制P2.0灯 */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ADC12CTL0 = SHT0_2 + ADC12ON;
  ADC12CTL1 = SHP;
  ADC12IE = 0x01;
  ADC12CTL0 |= ENC;
  P6SEL |= 0x01;
  P2DIR |= 0x01;

  for (;;)
  {
    ADC12CTL0 |= ADC12SC;
    _BIS_SR(CPUOFF + GIE);
  }
}

// ADC12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 (void)
{
    if (ADC12MEM0 < 0x7FF)    // 3.3v/2
      P2OUT &= ~0x01;
    else
      P2OUT |= 0x01;
    _BIC_SR_IRQ(CPUOFF);
}
单片机上电 灯一直亮,ad电压调大调小没有反应

网友:
试试添加选择转换通道和地址的语句
ADC12MCTL0|= INCH_0; ADC12CTL1 |= CSTARTADD_0;
另外你的ADC参考电压如何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