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MK项目0.41版本软件主程序流程图

楼主(2012-09-21):
我是新手,最近看了timegate墨鸢 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 收获颇多,非常感谢timegate墨鸢无私的工作。
今天利用空闲时间,根据攻略里面的解释画了一下main函数的流程图,共享出来,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流程图是用OFFICE VISIO画的,画得比较简单,没有把程序里面的变量都写进去,错误之处再所难免,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大家,
1、下面这段代码具体有什么作用,德文注释,看不懂,呵呵
if(Phase != altPhase)   // es gab eine Kommutierung im Interrupt
            {
            MotorGestoppt = 0;
            ZeitFuerBerechnungen = 0;    // direkt nach einer Kommutierung ist Zeit
            MinUpmPulse = SetDelay(250);  // Timeout, falls ein Motor stehen bleibt
            altPhase = Phase;
            }

2、在下面这段代码中Phase--;有什么用意?
if(Anwerfen(10))
                   {
                    GRN_ON;
                    MotorGestoppt = 0;
                    Phase--;
                    PWM = 1;
                    SetPWM();
                    SENSE_TOGGLE_INT;
                    ENABLE_SENSE_INT;
                    MinUpmPulse = SetDelay(20);
                    while(!CheckDelay(MinUpmPulse)); // kurz Synchronisieren
                    PWM = 15;
                    SetPWM();
                    MinUpmPulse = SetDelay(300);
                    while(!CheckDelay(MinUpmPulse)) // kurz Durchstarten
                    {
                      if(Strom > LIMIT_STROM/2)
                      {
                        STEUER_OFF; // Abschalten wegen Kurzschluss
                        RotBlink(10);
                        MotorAnwerfen = 1;
                      }
                    }
                                    // Drehzahlmessung wieder aufsetzen
                    DrehzahlMessTimer = SetDelay(50);
                    altPhase = 7;
                   }
                   else if(SollwertErmittlung()) MotorAnwerfen = 1;
                  }
恳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这是电调的程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调的程序么??

是的,MK项目0.41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MK项目0.41版本

那你看过控制部分的程序么,电调这块还没看过,帮不上你什么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过控制部分的程序么,电调这块还没看过,帮不上你什么忙了

呵呵,先谢一个!主控板的还没看过,只是看了一下电机驱动这块的电路和代码。

网友(2013-03-04):
呵呵  楼主的学习方法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