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找一款单片机有PWM引脚的

楼主(2012-09-21):
1、有8位或者10位的PWM引脚;
2、最好带ADC;
3、至少是工业等级;
4、时钟晶振在10Mhz以上;
5、C语言编程;
6、优先选择Flash,OTP也可;
7、MCU 12 pin之内;
8、价格便宜。

网友A:
STC15F104E 8P DIP/SOP
不过不推荐 据说问题很多
还是用20P的STC12C4052AD吧

网友:
stc12c5a60s2

楼主:
有同事推荐了几款micrichip和义隆

网友B:
12pin之内? 谁推荐一下6pin和10pin的型号,呵呵

网友:
holtek的单片机otp flash都有。便宜的和傻子

网友:
stc12c5a60s2系列的都可以,我用过stc12le5a60s2,性能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15F104E 8P DIP/SOP
不过不推荐 据说问题很多
还是用20P的STC12C4052AD吧

STC的15系列用过的人说根本不能用在项目上,做一下玩具产品还行。异常麻烦。技术支持坛子里面有人尝到过滋味,不多说。

楼主可以看一下台系的。

网友:
PIC12F683 全部达到要求!

网友:
P89v51 可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C:
试试飞思卡尔qg8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飞思卡尔qg8

具体型号?

网友:
看看吧,封装有16脚和8脚

网友:
PIC12F683这个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pin之内? 谁推荐一下6pin和10pin的型号,呵呵

6pin的忘了,10pin的有SN8P2511DIP10/SOP10,AM8EB151DIP10/SO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