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刷卡原理,谁知道?

楼主(2012-09-21):
手机刷卡消费,是在刷卡的时候,感应那个地方?

网友:
看什么是频率的,现在一般多是13.56Mhz 和2.4G的。 13.56Mhz是SIMPASS卡  2.4G的卡是RF-SIM卡

网友:
手机也可以NFC

网友:
简单的的说,就是一个射频天线,联通以后,上网联接服务器,扣费绑定的银行卡而已。不算新东西,只是集成到手机上。

网友:
把银行卡的信息绑定到手机的RF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