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刀具直径的问题

楼主(2012-09-21):
我用ARTcam画图后,没办法解决刀补的问题,于是我就把刀的直径设为0.01,自己计算刀补。但是新问题出来了,artcam画的图中闭合曲线之间的距离和实际切出来的一样,本来以为可以设置坐标来确定两个圆心的间距,结果切出来的两个圆的间距多了六毫米(用artcam画圆图上的直径是实际切出的内径),即2倍刀具直径,整个图x和y方向只要有线的地方加了3mm,结果最后的尺寸大了好多。我该怎么解决这个刀补问题,不能每次都自己算吧?

网友:
这个你得看做什么刀路了,一般情况用二维刀路,轮廓加工的,尺寸也会有一些误差,可能是机器精度,也有可能是刀具精度的原因.
如果是用三维刀路,中心线加工,肯定的,会变大,或者变小,尺寸相差大
   总之得试雕几次,然后根据情况做调整,一次就成功的,确实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