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RF24L01多机通信的如何实现.

楼主(2012-09-21):
原来只做过点对点通信,网上也有很多这样例程,所以也不难.但现在要用到多机通信,能找到的资料也不多.请做过的朋友,给个思路.
主要要实现的功能如下:
1.每个设备的程式是一样的.
2.每个设备在对码后,能随意任一或多个间通信.不存在主机.
不知要实现上面的功能,我应如何去考虑.请大家给个思路,或例程.多谢了.

楼主:
自已顶一下.

楼主:
这个方法,我明白,但主要是对码这一块,应如何做呢.

网友:
例如有5个设备,每个24l01都把自身的发送接收地址设置成5个同样的字节(也可以设置成3个)。例如:
设备1 发送地址01 01 01 02 03  接收地址01 01 01 02 03
设备2 发送地址01 01 01 03 04  接收地址01 01 01 03 04
设备3 发送地址01 01 01 04 05  接收地址01 01 01 04 05
设备4 发送地址01 01 01 05 06  接收地址01 01 01 05 06
设备5 发送地址01 01 01 06 07  接收地址01 01 01 06 07

当设备3 要向设备5 发送数据时,直接把自己的发送地址设置成设备5的接收地址,并且发送的数据中附带自己的接收地址。那么设备5就知道哪个设备发送数据给自己,也可以根据地址回应设备3。就ok了。

我只玩过24le1之间的单对单对码链接。多对多没试过。不过多对多应该不用对码吧?
只是单对单才有需要。我是新手,以上愚见只供参考。有错误请多多指教。

楼主:
需要对码的,因为,如果量产了,几百个,每个之间,能随意组在一起使用.没有对码功能.很是麻烦的.

网友:
那你得做一个专门用来改码的设备了

网友(2013-06-24):
楼主你的对码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学习中,等待高手解答

楼主:
问题我已经解决,用的方法如下 :
单片机用STC的,要定义一批可以相互通信的机子时,先将所有的副机打开,待机。再按着按键,打开主机的电源,主机读出STC单片机的ID,发出去,所有的分机,记下这个ID,以后,这一批机子之间的通信,就用这个ID来确定。

网友(2014-11-18):
引用 楼主:
问题我已经解决,用的方法如下 :
单片机用STC的,要定义一批可以相互通信的机子时,先将所有的副机打开, ...

楼主要是一堆设备中有后几个设备在向外发送数据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6-05-24):
好厉害的感觉,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