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单片机可以使用的华为3G模块WCDMA:MU509;EVDO:MC509

楼主(2012-09-21):
对于一直使用单片机uart口控制2G产品的用户。一般用2G模块的内置TCPIP协议栈;
华为3G模块支持内置TCPIP协议栈的模块有MU509和MC509;

当然这两款模块也支持USB接口,USB驱动有xp;win7;linux;Android RIL包;wince5.0,winc6.0;

楼主:
华为3G模块 WCDMA 模块 MU509
相关下载:                                                                                                    MU509_HSDPA_LGA_Module_Hardware_Guide
                          产品描述:

产品特性
描述
支持的网络模式
HSDPA(High Speed Downlink Packet Access)
UMTS(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
EDGE(Enhanced Data Rates for Global Evolution)
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支持下列业务功能
支持基于HSDPA/UMTS高速分组数据业务;
支持基于EDGE/GPRS分组数据业务;
支持WCDMA/GSM短消息业务;
支持WCDMA/GSM PCM语音业务;
支持GPS业务
MU509系列产品分为MU509-b、MU509-c、MU509-g
支持HSDPA/UMTS 2100//900(频段可以选择),EDGE/GPRS/GSM 1900/1800/900/850 MHz;
支持最高速率为3.6Mbit/s的HSDPA分组数据业务;
支持最高速率为384kbit/s的UMTS分组数据业务;
支持最高速率为236.8kbit/s的EDGE分组数据业务;
支持最高速率为85.6kbit/s的GPRS分组数据业务;
支持基于UMTS和GSM的电路域(CS)数据业务;
支持基于WCDMA/GSM短消息业务(SMS);
支持USSD业务;
支持WCDMA/GSM PCM Voice语音业务;
支持Windows 2000、Windows XP、Windows Vista和Linux 2.6.18或以上版本。
物理特性
尺寸: 30 x 30 x 2.6mm
重量: <10g
ROHS环保
完全符合ROHS环保认证要求
AT命令
详见MU509模块AT命令手册
LGA封装
UART 接口(最大串口速率可达230400bit/s)/ USB
1路PCM数字语音
两路模拟音频接口
电源接口

楼主:
华为3G模块 EVDO MC509

MC509                          产品名称: 华为3G模块 EVDO MC509
                          相关下载:                                                                                                    MC509 CDMA LGA模块硬件指南
                          产品描述:

产品特性
描述
产品特性
LGA贴片方式,GSMA国际标准
工作温度 -30~+75℃   极限工作温度  -40~85℃
自动温升保护
高ESD防护
低功耗
支持模拟语音(2路)和PCM数字语音(1路)
工业级特性/工业级器件
移动环境下高在线率、高信号可靠性,掉线后自动连接网络
内置TCP/IP协议栈
支持GPS,aGPS
全串口(流控更佳),USB口
支持多OS,Android/WinCE/Linux/Windows可远程升级FOTA
可支持MDMP可支持Push-to-Talk
工作频段
EVDO Rev.A/CDMA2000 1X 800/1900MHz
工作温度
正常温度:-30°C ~+75°C
极限温度:-40°C ~+85°C
Chipset
QSC6085
协议
TCP/IP  UDP/IP
支持 IS95A/B
AT命令
详见MC509模块AT命令手册
LGA封装
UART 接口(最大串口速率可达230400bit/s)/ USB
1路PCM数字语音
两路模拟音频接口
电源接口
短消息业务
支持MO 和MT
短消息模式支持TXT格式
数据业务
EVDO Rev.A: DL 3.1Mbps/ UL 1,8Mbps
CDMA2000 1X(rel.0): UL 153.6 kbps /DL 153.6 kbps
内嵌TCP/IP 协议
物理特性
尺寸:30mm X 30mm X 2.6mm
重量:<10g

网友(2013-07-07):
单片机3G上网了。

网友:
可以,单片机的SAM大点,不然会很慢处理不过来

网友(2014-02-26):
菊花公司mu509 609最变态的地方是RF脚居然被一圈GND脚包围,
为了出去还得打孔。

网友:
我现在又用MU609,上Android系统

网友(2015-03-17):
楼主,这个板子有测试开发板吗?

网友(2015-12-24):
正在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