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步进电机转过的角度,选用哪种传感器好?

楼主(2012-09-21):
测量步进电机转过的角度,选用哪种传感器好?精度为0.001度,转速为500转/分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这么高分辨率的编码器,只是有步进电机能到这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这么高分辨率的编码器,只是有步进电机能到这精度吗

就是为了验证它能否到这个精度

网友:
淘宝上不是有专门卖码盘的,还有定做的,要多少线都可以。

网友:
正余弦编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为了验证它能否到这个精度

单独的编码器只用过2000线左右的,倒是伺服电机里面的编码器参数极高,你可以看看

网友:
步进电机的误差都很大的.一般为5%.

网友:
精度为0.001度,感觉要求很高啊~

网友B:
当年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做过类似的,但是你的精度太高了,好像就没有参考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做过类似的,但是你的精度太高了,好像就没有参考价值了

精度的确有点高,但是公司要求是这样的,没办法。您有相关资料的话,可以借给我看看,取百家之长嘛,谢谢了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GMR巨磁阻传感器

网友(2012-11-16):
就算你的电机能到那个精度,你的机械结构能到吗

网友:
要弄什么精密仪器啊,那么高精度

网友:
如果只是测试的话
装一个激光,看远处的皮尺,再多几个零也没关系

传感器的话用拉力或压力

只是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