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语言问题,有图

楼主(2012-09-22):
文件1 中定义如下:
char a[100];
文件2 中声明如下:
extern char *a;

书里对上面的解释:

不明白图中画线那个二进制数怎么来的?

网友A:
char型是有符号的,最高位的1表示是正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型是有符号的,最高位的1表示是正数,

不明白你的意思。我的问题图中画线那个二进制数怎么来的?

网友:
楼主别看这垃圾书了,根本没人能理解它在说什么。

网友:
昨天没看清楚,应该是书本有问题,你把0x41,0x42,0x43,0x44换成0x01,0x02,0x03,0x04这样的话那一串二进制数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