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个STM32在RTX上用QUEUE的方式收发串口

楼主(2012-09-22):
1,收发中断时发出信号量,应用程序中收到信号量则操作queue,queue和信号量同步。

网友:
又被我看到你了。。。

网友:
你的工程有问题。。检查下……

楼主:
恩,测试超过128字节会出错

网友A:
仿真通过。 上板子时如果先读一个写入变量c 再马上发出。  用各种串口调试软件发现回显的都是乱码……
当了1天的小白鼠……   以后再不弄这种啥说明没有滴来历不明滴东西。教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通过。 上板子时如果先读一个写入变量c 再马上发出。  用各种串口调试软件发现回显的都是乱码……
当了 ...

用这个文件,pop和push函数修改了,pop时,返回值为pop前队列里面的值,如果返回0说明pop空了。
push时,返回push前队列还剩多少空间,返回0说明队列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这个文件,pop和push函数修改了,pop时,返回值为pop前队列里面的值,如果返回0说明pop空了。
push时, ...

先不谈bug,我查到能仿真但是实际发不出来不是你代码问题,而是我rcc初始化的问题,真是怪了个哉的……

你的代码是FIFO,开的buffer。在坛子里有一个精华用的环形缓冲 和一个内存管理模块,我下下来调试了,能跑。效率不错,占用cpu也很少,用dma还没开始调。
我看后发现他的内存管理是模仿的ucos的,不知道为何又把变量名啊,一些参数顺序给改了,我就把ucos-ii 2.90的os_mem.c copy过来,稍微改了些定义,直接就替换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谈bug,我查到能仿真但是实际发不出来不是你代码问题,而是我rcc初始化的问题,真是怪了个哉的……

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什么地方?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4%B8%B2%E5%8F%A3

网友B:
这个坛子上好几个的串口收发贴子的程式都有问题,在进行饱和收发测试时大多会出错。都无法在实际工程中使用,只能用来做一个学习的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坛子上好几个的串口收发贴子的程式都有问题,在进行饱和收发测试时大多会出错。都无法在实际工程中使用 ...

找到木有问题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坛子上好几个的串口收发贴子的程式都有问题,在进行饱和收发测试时大多会出错。都无法在实际工程中使用 ...

我这个,在LPC2142上饱和测试会死机,在STM32上则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