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7和L298驱动步进

楼主(2012-09-22):
L297不是步进的驱动芯片吗?它能输出的电流也挺大的,驱动一般的步进电机绝对没问题啊,为什么大部分人都要把L297和L298联用来驱动步进?求解!

网友:
L297控制输入信号的,和L298一起用

楼主:
恩,昨天我自己也弄明白了,当时给297加的是12V 的电压,297就直接烧掉二块,后来才找到问题的所在。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2013-03-24):
L297为什么要和298配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297可以解决电流调节,半流,脉冲分配等问题,298就只是驱动,这样单片机控制的时候就简单得多了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