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mc55和max232的吗 求助!

楼主(2012-09-22):
在arm9和mc55的串口连接过程中,由于电压不匹配,常采用 max232和sp3232,问:用哪个更好啊?可以互换吗?有的接法是直接在两者连线之间接100欧的电阻,试问这可以吗? 总体来讲哪种接法更好呢?先谢谢啦 坐等解答

网友(2012-12-06):
SP3232是3.3V系统的,而max232是5V系统的,我正在调MC55,直接串个100R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