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组C程序能用for循环写?

楼主(2012-09-22):
三段因起始条件不一样而写的判断程序,判断流程是想同的,都是取hanshu()的值进行判断输出Lx。如下:

                            A0=0;A1=A2=1;//第一组起始条件1
                              S0=0;S1=0;//第一组起始条件2

                              hanshu(&f1); //判断并输出
                              k1=f1;

                              if((k1>10)&&(k1<20))
                              {
                                L1=0;
                              }
                              else
                              {
                               ;
                              }

                             S0=0;S1=0;//第一组起始条件2
                             判断并输出

---------------------------------------------------------------
                              A1=0;A0=A2=1;  //第二组起始条件1
                              S0=0;S1=0;//第二组起始条件2

                              hanshu(&f2);
                              k2=f2;

                              if((k2>10)&&(k2<20))
                              {
                                L2=0;
                              }
                              else
                              {
                               ;
                              }

                             S0=0;S1=0;//第二组起始条件2
                             判断并输出

---------------------------------------------------------------
                              A2=0;A0=A1=1;//第三组起始条件1
                              S0=0;S1=0;/第三组/起始条件2

                              hanshu(&f3);
                              k3=f3;

                              if((k3>10)&&(k3<20))
                              {
                                L3=0;
                              }
                              else
                              {
                               ;
                              }

                             S0=0;S1=0;//第三组起始条件2
                             判断并输出

----
这相当于排列式了,能用for循环搞一下吗?

网友A:
unsigned char GetValue(void){  //不知传入参数的类型,可以自己改!
unsigned char k;
hanshu(&k);
  if ((k>10) && (k<20))  return 0;
  return 1;//条件未成立的返回值!
}

网友:
这段是一样的:
          hanshu(&f3);
                              k3=f3;

                              if((k3>10)&&(k3<20))
                              {
                                 L3=0;
                               }
                               else
                               {
                                ;
                               }
可以做一个函数,调用,返回!

网友:
逻辑流程一样的地方做成一个函数,根据条件不一样,输入不同的参数

网友: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散列表

网友:
用数组,应该不难

设a[6,3]  为条件1, s[6,2] 为条件2
f[6]  L[6]   k[6]   数组k应该能省略

for(xh=0; xh<6; xh++)   // 比如有6组:  0-5
{
   A0=a[xh,0]; A1=a[xh,1]; A2=a[xh,2];  // 条件1
   S0=s[xh,0]; S1=s[xh,1];                     // 条件2
   hanshu(f+xh);          //判断并输出
   k=f[xh];
   if((k>10)&&(k<20))
   {
        L[xh]=0;
   }
   else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GetValue(void){  //不知传入参数的类型,可以自己改!
unsigned char k;
hanshu(&k);

你给出出了hanshu的简化写法--用另一个函数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数组,应该不难

设a[6,3]  为条件1, s[6,2] 为条件2

非常感谢
你用二维数组给出了所有判断条件的一个for循环,我又把二楼老兄的方法应用,两者结合做出了一个很简洁的程序。

再次感谢二楼和6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