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可以这么用,这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2-09-22):
http://zhan.renren.com/hdussta?gid=3891118874182904200&from=reblogSynFeed&ref=hotnewsfeed&sfet=3802&fin=4&ff_id=345652143
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做的啊,有人说是达到X-Y档,然后接入视讯信号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楼主:
没有人玩过吗,求指点啊

网友:
这个高端。。。

网友A:
这个原理很简单的,示波器的X-Y模式,,然后stm32按照坐标控制DA输出两路信号分别是X-Y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理很简单的,示波器的X-Y模式,,然后stm32按照坐标控制DA输出两路信号分别是X-Y就ok了 ...

没说的这么简单,

之前见过坛里有人用avr+12864做过这个视频

网友:
这个牛B得很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0OTkyNzAw.html

这个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