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通信要获得对方的mac,这个mac地址在公网必须唯一吗

楼主(2012-09-22):
如果是在内网应该可以随便更改吧,只要不重复就i行?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那如果是直接在外网,没有路由器的,应该只能是唯一mac了吗

网友:
哇塞,都在研究网络通信模块啊,我也过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直接在外网,没有路由器的,应该只能是唯一mac了吗

internet是由许多路由器将许多个局域网连接在一起,所以外网一定有路由器。

MAC是以太网的地址,只要在一个以太网中MAC地址不重复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rnet是由许多路由器将许多个局域网连接在一起,所以外网一定有路由器。

MAC是以太网的地址,只要在 ...

谢谢了,还有个问题 如果是家庭ADSL上网 直接猫出来  就不用接路由器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还有个问题 如果是家庭ADSL上网 直接猫出来  就不用接路由器了呢

ADSL接入,路由器放在电信运营商。

MAC地址是ETHERNET的概念,TCP/IP通讯不一定用这个概念.

网友:
当初定协议的是是那么设计的,需要每个mac设备的 mac地址都不同,这个叫网络的硬件地址。
mac地址的前几位都是每个生产网络设备的公司花钱买的。
后面的几位是自己设备的唯一编码。

但是技术实现上,mac地址只是用在数据链路层(osi是7层, tcp/ip是5层),数据链路层是是实现端到端通信的,通俗点就是网线的两头,比如电脑到交换机,或者两个电脑这样的。这个交换机通过转发表来保存 mac地址到ip地址的对应关系(说的是我们一般的tcp/ip网络).所以只要保证连接在一个交换机上的设备 mac地址不同,理论上就能保证网络通信。

不过最好还是满足协议的规定呗,全球唯一!

网友:
是不是暴露在公网上的那一台或者是服务器或者是路由器的MAC地址唯一就行

网友:
mac地址仅存在在以太网设备中,而网络设备有很多种,网络设备不一定都有MAC地址

网友:
外部一般用IP协议,数据传输不关心mac……所说的内网,像你说的,不要一样……Arp要IP解析mac地址,确定数据目标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