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买的LGT的JTAGICE是否可以通过AVR Studio 4配置LGT的熔丝?

楼主(2012-09-22):
网站买的LGT的JTAGICE是否可以通过AVR Studio 4配置LGT的熔丝?我现在要用外部晶体,芯片回来好像默认的是内部RC振荡!请问各位大侠或者LGT官方人员,如果要配置熔丝,需要什么工具,是否JTAGICE就可以配置,如果可以为什么我的配置不行,请告诉我注意的事项!

网友:
需要改熔丝请用LGT  ISP

网友:
不需要改熔丝位。在程序里面就可以设置成外部晶振。在手册的时钟管理那一节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的回复!另外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的AVR Studio 4 + GCC2009 + JTEGICE仿真的时候,跑断点只能第一次跑到断点,再次运行的时候,就不再进入断点了,这个是否正常?

网友:
正在学习LGT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的回复!另外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的AVR Studio 4 + GCC2009 + JTEGICE仿真的时候,跑断点只能 ...

我用的也是4.仿真没问题。

楼主:
LGT的JTEGICE固件我升级到了1.5还是一样就第一次能跑入断点,再运行就跑不到断点,只看见程序像没有放断点一样一路狂奔着!这是什么问题?还是我硬件需要改动,我用的是工程样品28PIN的!

楼主:
这样设置断点就只能第一次跑进去!两个断点都一样,只能第一次!

楼主:
图片上不去晕倒

楼主:
还是不行吗?

楼主:
第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