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六足,现在在供电这块卡住了

楼主(2012-09-22):
我最近想做六足,一共要驱动18个舵机,如果采用三角步态,那么在短时间内会有9个舵机运动,平均一个舵机就得走近1A的电流,然后放电池的空间是12cm*4.5cm*4.5cm,定做的电池太大了,根本放不下,想问一下,有什么比较好的电源管理方法?

网友A:
用航模电池给电机供电,单片机单独搞个电池供电,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航模电池给电机供电,单片机单独搞个电池供电,一点问题没有。

容量都好小,貌似用不了多久就得换电池。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1OTQyNTYw.html
ME

网友:
再怎么管理,你需要的电流是死的,电池小只能晃几下

网友:
诶,就前几天我跟boss建议开发一个电源模块,专门给大电流需求的舵机供电,然后他们都不同意。。。我就没办法了,关键是我这个人不怎么会说话,只会做不会说啊!!!我之前大四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个蚂蚁机器人,电源那部分也曾经研究了很久,现在工作了,很多事情都受限,不得已呀。。。我看楼主的机器人是买现成的么?然后回来自己组装的对么?  我当时也是自己设计的18个舵机,但是有两个预留了,然后电源部分最大输出10A,我目前有新的电源系统,但是还没有测试,不过相信是没有问题的么毕竟价格贵的要死。。。。。

网友B:
楼主可以自己淘宝搜下电源模块。网上很多的,但是体积小的要花一下心思了。。。当然我个人建议自己lay板,采用国半的DC-DC芯片(过半的东西值得信赖)能够保证机器人的电源系统的稳定的,如果说单单找到的是单路5A的,或者10A的,可以两个一起使用,另外忘了说,虽然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舵机,但是我觉得并不用预留那么大的电流,十几A就够了,我当时算得是按照500mA算的,毕竟你又不是经常每个脚超大的负载运作,例如负责旋转的竖直方向不用承受很大的力,电流没那么大的!!!

网友:
额,搞错了,看了个视频结果以为视频里的蜘蛛是楼主的了,哈哈哈。。。。有空看下我帖子里的蜘蛛,我做的也很不错的。。。现在工作没时间优化设计了,不过现在在公司在做其他的项目,更好玩。。。。。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自己淘宝搜下电源模块。网上很多的,但是体积小的要花一下心思了。。。当然我个人建议自己lay板, ...

机器人是以前师兄的毕业设计,现在我拿来玩玩,和楼上贴的也差不多。电池我最后买了一块航模电池,5800mah的(估计撑不了多久),打算分5路给舵机(我也预留了两路PWM),每路前接三个二极管降压,然后来一个pi型滤波输出,实在是知识有限,不知道该怎么做电源那部分。

网友:
什么都别人教没意思的,我们做这行的就在于自己寻觅知识的过程,这样才能学到东西。。。你先挑一下这个电路,你会遇到很多问题吧,等你调好了这个电路你就明白以后怎么改进电路了。。。。。

网友:
航模电池啊,我的饿现在也能用半个小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航模电池给电机供电,单片机单独搞个电池供电,一点问题没有。

你用的是几V的电源啊,好象要降压才行啊。舵机的电流又太恐怖,找不到合适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几V的电源啊,好象要降压才行啊。舵机的电流又太恐怖,找不到合适的模块。。。 ...

用单节锂电池给单片机供电,两节或者多节相同锂电池并联给舵机供电(锂电放电电流巨大),这样就可以了。锂电充满点4.2v,给舵机供电力矩足够。反正我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中间不需降压或者升压。

网友:
用铁锂电池就可以了,就是贵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舵机,估计春天的也差不多,可以用两节锂电池供7.4v给舵机,用1117稳压后供给单片机,直接做一块稳压和单片机在一起的舵控板就可以了

网友:
锂电池,3ps,11.11v UBEC 12-5  8A MAX 15A..

网友D:
电池容量/质量比短时间内不可能解决,那是诺奖级别的课题。能买到啥就用啥吧。

问一下,你的舵机不动的时候也要耗电吗? 想办法在舵机不动时能自锁,就可以省一半的能源。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容量/质量比短时间内不可能解决,那是诺奖级别的课题。能买到啥就用啥吧。

问一下,你的舵机不动的时 ...

舵机不动时也耗电,而且电流巨大

网友:
我在用2S的锂电,标准电压7.4,实际电压7.8.因为担心电压过高,于是串了个整流桥把电压降到了6.2。
昨天晚上不明原因的挂掉了5个舵机(心痛),有一只冒烟了
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状况

网友(2012-10-22):
舵机是5V的吗? 看看说明书吧。

可以用开关降压器(比如2596模块)来降压,效率还不错的,价格也便宜。

网友(2015-09-01):
我的也是用航模电池+u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