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块mega2560最小系统板/pcba...

楼主(2012-09-22):
如题,淘宝找了一圈也没有合适的,不是io顺序打乱了,就是布局很蛋疼,要么就是那个什么Arduino破板子...
pcba和成品都行,只要最小系统

网友A:
自己画吧。别人做的是不可能百分百符合你的意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吧。别人做的是不可能百分百符合你的意愿的。

一直没找到打样的好地方...另外上次pcb竟然少了一条线...我画板子的自信就大受打击了...orz

网友A:
= =  热转印。随你试多少次,,只要你有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热转印。随你试多少次,,只要你有材料。。。。

2560一百个脚..双面的..我得有多神奇的技术= =...

网友B:
Arduino怎么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duino怎么破了?

实在是用不习惯那ide,什么功能都没有,库就那么点...貌似还是用java做的..汗死了
Arduino貌似还不能直接兼容as6编译出来的hex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60一百个脚..双面的..我得有多神奇的技术= =...

何必一定要画双面的?  最小系统,跳不了多少根的,,  贴片封装就看你会不会焊,会焊的多少脚都轻而易举。。  我430f5438  也是100脚,最小系统带电源,没有跳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必一定要画双面的?  最小系统,跳不了多少根的,,  贴片封装就看你会不会焊,会焊的多少脚都轻而易举 ...

焊接倒是无所谓,那个好搞,问题是我热转印和光刻都做过,效果不太好,你上面那板子貌似细线也断了不少跟用焊锡带上的吧...
比起这些,...我还是得先把板子画出来啊...
前面发帖请教reset怎么设计,还有ss脚在isp烧程序时候到底是悬空还是怎么也没人回答,看官方手册没看懂,英语太烂
我尽力了啊...可是木有人帮忙

网友A:
一根都没断。。10mil的线,即使真的断了 用焊锡也是连不上的。      复位电路用mega16的去代,都是一样的。  isp下载ss脚不用管它,悬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根都没断。。10mil的线,即使真的断了 用焊锡也是连不上的。      复位电路用mega16的去代,都是一样的。 ...

如果用max708会不会好一点?还是比较浪费?

网友C:
用外部狗如果没有在复位脚中串电阻,下载的时候你就等着蛋疼吧,做实验用外部看门狗纯属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外部狗如果没有在复位脚中串电阻,下载的时候你就等着蛋疼吧,做实验用外部看门狗纯属蛋疼 ...

求解原因...
另外电阻要放哪里? 有电路图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