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AVR fighter 在WINDOWS7 64位下的驱动程序?

楼主(2012-09-22):
XP下的驱动程序在WIN7下安装不了,AVR fighter.
不知各位大侠是如何解决WIN7下的驱动问题的,请指教

网友:
AVR fighter只是一个软件~~你是要usbasp下载器的64位win7的驱动吧??
试下这个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7016-1-1.html
~~然后改用智峰的下载软件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刚在网上找到一个,需要的下载吧

楼主:
自己试过可以下载

网友:
你需要的是usbasp的驱动,你提到的名字只是个兼容usbasp的烧录软件
usbasp项目官网:
http://www.fischl.de/usbasp/
驱动官网下载地址:
http://www.fischl.de/usbasp/usbasp-windriver.2011-05-28.zip
压缩包里有新版本和旧版本,无特殊要求使用新版本即可

网友(2013-10-23):
我正好要找这个东西,真是谢谢各位了啊

网友:
需要把两个驱动的dll文件覆盖avr_fighter目录中同名文件。

网友(2014-06-30):
楼上说的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