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 Studio 5.0版的软件。

楼主(2012-09-22):
小弟现在用了AVR Studio 5.0,但发现在这上面写的mega16程序,编译能过但放上去不能运行,但代码在老版本上编译就能运行,所以请哪位现在在使用AVR Studio 5.0的,
恰好也在上面用过mega16的大侠发两个代码给小弟参考下。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A:
= =...随便新建个工程,不是给你个while循环么...随便写个PORTx拉低拉高的程序...丢个led进去就知道跑没跑了啊...
至于你说的这问题..你试试用其他ide编译完了的hex/bin文件用as5烧录进去能不能跑,若是不能跑看看是不是烧录时候的as5顺手把熔丝烧录了..频率变了...
要是能跑...那估计是交叉工具链的问题了,这部分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随便新建个工程,不是给你个while循环么...随便写个PORTx拉低拉高的程序...丢个led进去就知道跑没跑了 ...

今天把串口调通的,放上去可以。至于那个为什么就不知道了。到时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