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雕刻机到底得什么病啦

楼主(2012-09-22):
   本人在论坛潜水很久,慢慢的中毒,毒越来越深。在这里我慢慢地一步步的陷入。也得到了坛里的前辈的无私指点。在此向指点过我的各位表示真诚的感谢。是你们让我知道了要自己DIY一台是可行的。需要些什么材料。由于我电子很白,就开始画图纸,买材料。加工机架,由于自己是做来玩,玩就只有用休息时间了。有时间就做一点,所以花了我很长的时间。...移动龙门铝板机。1605滚珠丝杆+三轴一体板+57电机。MACH3控件.......机子是拼装出来.也可以动了。当时心里呀是真是个的兴奋呀。。。。。
   做来玩,但一直没有正式的雕刻过,只是夹了一支笔在机上画来作玩,上周末休息,也想雕点东西来玩,看见前辈们介绍了自动对刀。就下了个放进MACH3里,照作改了一些设置。哎呀这 下好了。打开软件机床不受控了。。。。。从装mach。改回以前的设置(还好我以前把我的配置文件保存了的),不要对刀,还是不行,从装系统、、、、、一篇一篇。反反复复的折腾。。。。。。。。

现在的症状是在没开电脑时,接通电源,三轴电机得电锁紧。打开电脑,也可以锁紧。但只要打开MACH3电机就不锁紧了,按三轴控制键,不管是软件上的还是键盘键机器都不动,但软件上的X Y Z数字可以动。如果在不重启电脑的前提下关掉MACH,或者重新怎么拔插机器电源,电机始终不会锁紧。。但关闭电源或者重启电脑在没开MACH3前,电机可以锁紧。 。望坛内前辈指点下。在此先谢过你们了

楼主:
盼前辈们说下怎么回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手提电脑或是台式机?

如果是手提电脑,换台式机试试。

   啊莫老师在呀。多谢你百忙中对我的回复。我能把机子做成这样,完全是在你的论坛里学到的。万分的感谢啊莫老师给了我们这些菜鸟一个学习的平台同你本人无私的奉献。提供了很多学习的资料同软件。我现在用的就是在你这个论坛下的那个大海板的MACH3(可是那个针脚设置项是没汉化的,因e文不好,看你有些回复里,你那里是汉化了的。不知道在你论坛里那里可以下到。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不知老师是否可以传份给我, 邮箱  wp12.11@163.com谢谢)
    我一直是用台式机来玩这个的,前段时间还没问题,就是现在就这样了

现在的症状是在没开电脑时,接通电源,三轴电机得电锁紧。打开电脑,也可以锁紧。但只要打开MACH3电机就不锁紧了,按三轴控制键,不管是软件上的还是键盘键机器都不动,但软件上的X Y Z数字可以动。如果在不重启电脑的前提下关掉MACH,或者重新怎么拔插机器电源,电机始终不会锁紧。。但关闭电源或者重启电脑在没开MACH3前,电机可以锁紧。
   望能得等啊莫老师及各位大师的指点,在此我对你们的帮助表示万分的感谢,谢谢你们啦

网友B:
并口信号没对应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口信号没对应好吧。

   多谢你的回复。你说的"并口信号没对应好"是说设置还是接线????以前都怎么在玩呀
这是我的软件设置,望看看到底是那里设置有不对的。谢谢

网友B:
这个和板子相关的,你问板子的卖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板子相关的,你问板子的卖家吧。

   现在就是这个卖板子的卖家都找不到了。所以才来此求解

网友:
只能自己测量了,看着这几张图看不出的,看来你的问题就是没有对应关系了。

网友:
楼主3楼不是大海。不知道阿莫看了如何感想

网友C:
呵呵~老大啥时改名叫大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老大啥时改名叫大海了??

不好意思,我写错改了, ,望啊莫老大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