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只能自己画最小系统板,想请教下复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9-22):
如题,想做个mega2560的最小系统版
一直搞软件..这方面比较白
参考了一下手里m16的设计...有些迷糊

然后看了某pdf里提到的专用的复位ic,这东西靠谱么?
提到的说飞利浦的max809 810还有max708
有没有带说明的资料或者直接能用的电路图?

网友:
手册中不是提供了5种复位方式么

网友A:
直接一个电阻上拉到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一个电阻上拉到VCC

需要的时候拽下来就行了???
另外iso里面的ss是怎么处理的,那个不是片选么..我接地还是悬空...?

网友:
AVR本身就带了低压检测复位,可以不挂复位芯片.
最小系统是以前8031年代的说法,挂一堆锁存器/RAM/ROM.
AVR给RST上拉一下基本就可以跑了.

网友:
不知道mega2560价格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