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顺序安装了python,scons,然后在dos下执行scons,不是命令?

楼主(2012-09-23):
今天我编译 mini2440  rtthread ,我研究了ffxx老大的编译说明  先装了python-2.5.2.msi,然后scons-1.2.0.win32.exe
都是默认安装的,然后dos下切换到 mini2440目录 执行scons -j 4
dos显示

'scons'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安装步骤都是对的 。就是识别不了这个命令

网友A:
把scons所在目录添加到 PATH 中。

网友:
或者将 python25/scripts加入PATH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cons所在目录添加到 PATH 中。

试过了 还是不行

我系统变量是这样写的,在dos环境下 还是不识别那个命令

但是我切换到那个目录里面,然后执行scons就可以识别,啥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还是不行

证明您没添加对。
按3楼说的添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证明您没添加对。
按3楼说的添加就可以了。

感谢aozima大侠的回复

系统变量路径多次检查   没有错的。
在切换到安装目录下执行是可以的
。其他目录还是不行

楼主:
怀疑是系统问题

网友:
请确定一下版本。

python的不同版本的语法不一样的。

网友A:
你在 C:/python25/scripts下面当然是没有scons的脚本文件。
SConstruct 相当于Makefile.
你应该在工程所在目录执行scons。即 根SConstruct 所在目录。

上面强制的是添加到PATH中,而不是 ss 中。
可以使用  echo %PATH% 来检查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 C:/python25/scripts下面当然是没有scons的脚本文件。
SConstruct 相当于Makefile.
你应该在工程所在 ...

感谢     搞定了  原因是对操作系统不了解
路径是要加在path中

网友:
刘明。。。。。。。
以备后用。

网友(2013-05-03):
以后学习要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 C:/python25/scripts下面当然是没有scons的脚本文件。
SConstruct 相当于Makefile.
你应该在工程所在 ...

是不是scons只有在生产工程的时候用到,生成完后就用不到了?

网友B(2013-08-16):
LZ我现在碰到你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整了
机器上64位的win7,我安装64为的python,然后按照scons就提示没安装python,如果改成32为的python就可以安装
然后我添加环境变量如图:

可是不能用scons啊,跟你提示一样,怎么破

网友C: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真纠结

楼主(2014-03-30):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真纠结

按照aozima的方法试下   上次搞的貌似成功  我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现在碰到你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整了
机器上64位的win7,我安装64为的python,然后按照scons就提示没 ...

按照aozima的方法试下   上次搞的貌似成功  我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