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EP2C5T144的板子,无法配置,发现是CONF_DONE那边的问题

楼主(2012-09-23):
CONF_DONE用10K的电阻接3.3v上拉,然后另外还有个指示灯,是用三极管带动的
我在网上找到的原理图,用的是这种接法:

我感觉用射随接法也可以,只要一个电阻,就改了一下- -|下面是我的接法- -|

最后结果没法下程序到EPCS4里面
后来感觉问题可能是这边,就把三极管从板子上拆了,就OK了- -|
看了很久电路图,怎么都没搞明白为什么我的接法会导致出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
忽然发现上面的图是8550……感觉上面应该是配置过程中灯亮,然后我的是配置完成后灯亮……这倒不是问题,关键是我那样接之后ASP方式下载就要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_DONE是开漏输出,没有上拉是不会有高电平的。

有上拉,这个图里面没画出来,在原理图的另外部分,我的板子把三极管删了就能够正常下载了

网友B: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3.3V电源会经过三极管的集电极串入基极导致你的DONE脚没法拉低。你应该把1K电阻接3.3V电源和集电极之间或者是在done脚和基极之间接一个电阻。指示灯最好是3.3V电源——限流电阻——三极管集电极——LED——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3.3V电源会经过三极管的集电极串入基极导致你的DONE脚没法拉低。你应该把1K电阻接3.3V电 ...

了解- -下次有机会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