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调试接口SWD(Serial Wire Debug) 协议分析

楼主(2012-09-23):
曾发贴分析孕龙的JTAG解码插件存在BUG,误导走了弯路,今天再来分析一下ARM芯片调试接口JTAG外的一个接线比较简单的接口SWD(Serial Wire Debug) 接口的协议格式

ARM官方的文献资料:

关于SWD时序的说明:

协议包中的校验Parity的说明:

ACK握手包不需要校验的说明:

SWD协议中信号说明

写操作成功时序

读操作成功

读写过程中等待响应

读写过程中出现故障

协议错误时序

连接线复位时序

OK握手说明

WAIT等待请求

FAULT请求

Sticky overrun behavior

再来分析从ULINK获取得到的结果

由JTAG切换到SWD协议通信需要发送如下格式的数据包

读ID的过程
官方资料提到的读ID的文献
attach://53544.pdf

拆解该数据包时序如下:
封包请求(10100101) host to target

ACK请求(100) target to host

数据传输读时序 target to host
32位ID: 2BA01477

最后别忘了校验包
读数据传输中的校验位

同样从swd协协议切换到JTAG通信需要发送如下格式的数据包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
1.插图是为了分析方便,所以用了SPI,实际中由于要在SWDIO中实现双向的数据传输的,所以不是简单的SPI读写就可完成,只是为了分析方面看到数据,所以特意用了SPI解释8字节的数据
2.写过程中SWDIO是输出的,读过程中SWDIO是输入的,ACK回应期间SWDIO也是输入的
3.上述插图是为了分析方便特意拉开了数据包的距离,如8位+3位+32位+1位校验位,但截取ZLG的CK100读LPC1114 ID的时候,整过数据传输过种是没有中间分隔的,即一次性完成44位的传输操作

楼主:
截图加入网页比较小,再来一份打印后的PDF方便阅读

网友:
谢谢,这是 我一直想干 却 没干的事情。

网友:
很好,留名占位

网友:
会英文的好处呀。。

网友:
果断收藏,有空的时候仔细瞅瞅

网友:
好东西啊,可以做手持下载器了

网友:
SWD用来调试,
确实是方便很多。

网友:
,可以字节DIY调试器了

网友:
DIY调试器,MARK

网友:
手册下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
可否把上面的三份资料发到下面邮箱:yannami@126.com

网友(2013-08-06):
看到SWD(Serial Wire Debug) 原以为是一根线,实际使用起来还是要三根线

网友(2013-10-29):
刚好想研究这个方面的东西,收了,谢谢~

网友:
好, 记录一下.

网友:
赞美楼主的无私

网友(2013-12-16):
我也来分享一下笔记
3.如何进入SWD状态
Before using the SW-DP an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must be performed to establish communication and
bring the SW-DP to a known state.
1. Perform a line resest
2. Send the JTAG-to-SWD switching sequence
3. Perform a line reset
4. Read the IDCODE register

网友:
我遇到一个疑问, 在访问芯片内部寄存器时候, AP寄存器组中已经有了一个TAR寄存器用于存放目标寄存器地址, 有个DRW用来存放将要写入或读出寄存器的值, 那么为什么还需要用BD0~BD3寄存器?

网友(2014-03-02):
有没有做好的手持脱机下载器呀?我需要二三十个!

网友(2014-07-18):
好东西,下来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2014-10-09):
一直用JTAG调试模式的路过看看。

网友:
太棒了  赞一个

网友:
是挺难的呀

网友(2014-11-13):
很好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真的不错,很需要!

网友(2014-12-22):
ARM调试接口SWD协议分析,ARM官方文档 备用

网友:
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很有必要研究一下。

网友(2015-03-24):
自已看英文文档看不是太明白现在清晰了很多

网友(2015-08-25):
没有过程和代码呢?

网友:
占楼收藏,英文资料值得啃。

网友(2016-03-03):
封包请求,ACK 请求, 数据包格式截图很好。 要是能够在详细解释下如何debug的就更好了

网友(2020-10-08):
最近要搞,找到老贴,还是很有用

网友:
为什么arm的jtag口都用20脚的牛角,是电流太大,需要多点的电源脚吗,10脚不行吗,上次我把20脚转接成10脚牛角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