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们看看怎么用单面铜板做双层板=、=

楼主(2012-09-23):
画了个430F149的系统版,BSL下载,12864,1602,nokia5110 多液晶集成(用两个跳线帽就可以任意切换)。
不过这个方法不推荐大家使用,大家娱乐一下就好。
因为做起来比较烦,而且出问题了的话就很难修改。  我底板焊拆焊拆焊拆了4遍才把这个板子调好。。

那这个双层板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废话不多说, 看图说话。

确实是双层的东西。。。中间垫了个螺帽。

底层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跳线有点多,,我才突发奇想做了这样一张板子。

so .  有没有人看出来我是怎么做的了呢?

网友A:
要命的东西,直插贴片一个都没顾上,要顾上贴片就要无数过孔。不如把顶层翻过来,真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命的东西,直插贴片一个都没顾上,要顾上贴片就要无数过孔。不如把顶层翻过来,真双面 ...

实验室的板子都是这么厚的,上下贴的话 所有直插的元件就都焊不上了。。  如果有薄的板子,当然可以上下贴咯=、=

您说的对,这个确实不是个好方法,,我做了一遍就不想再做第二遍这样的板子了。。。所以大家娱乐一下就好。。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