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观察不到变量的变化

楼主(2012-09-23):
      我在函数的外部设置了3个变量,SPI_Select、SPI_Velocity、SPI_Position,可是在运行时观察不到它们的变化,求教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不甚感激,以下附图一张

网友A:
看IDE帮助文件

网友B:
程序在运行时不能查看变量值,只有设置断点停止运行后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在运行时不能查看变量值,只有设置断点停止运行后才可以。

        用livewatch可以看到变量的变化吧,之前我就是这样用的也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IDE帮助文件

         谢谢了,我貌似查清楚原因了,是没搞对通信的逻辑,我是用AD2S1200和stm32进行SPI通讯。